关于PADS中DESIGN下的reuse问题

楼主(2009-03-25):
我在DESIGN下使用REUSE时提示:

21 isolated subcircuits detected in this reuse definition
make like reuse can't process isolated subcircuits properly
NO match found in unrouted components for this reuse definition
show report?

不知道如何解决,望能者帮忙!
先行谢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等待解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把这段话翻译出来就是问题所在

楼主:
ISOLATE SUBCIRCUITS
是独立的电支路的意思吗?
它具体在电路中指什么,什么情况下会出现?
是不是在选择MAKE REUSE的模块时有要求?
说明:
在原理图中我是对一个模块进行了COPY,生成了多个模块。
导入到PCB中,我布好(不管是布好局还是布好线)一个模块后用REUSE 工具时提示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