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放置74LS04部件问题

楼主(2009-03-26):
我从protel DOS Schematic TTL .Lib中插入了74LS04,按TAB弹出属性窗口,把元件标号一栏填入“U9F”,为什么在原理图上却显示"U9FA”呢,也就是多了一个A,修改成其他名也一样多一个A,请教各位高手了!还有,在插入元件时,元件属性我明明在元件一栏选择了9,8,为什么结果是显示1.2呢?就是左右的那两个数字,请高手们赐教!

网友:
74LS04是由几个相同的门电路组成的,你选择的是第一个门,所以你放74LS04时会在标号后面加A,如果选择第一个门,则会在标号后面加B,以此类推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但我还想继续问大哥,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门呢?无论我怎么选择,后面始终还是A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