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元件间距

楼主(2009-03-26):
我在放置元件时,两元件间距老是保持很大间距,我在DESGIN  RULES里设置了,发现没用,希望给位指教

网友:
看看你是不是设置了自动推挤功能!在这里设置!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格点设置太大的原因?

楼主:
是哦,怎么没想到呢

网友:
以前刚开始用的时候,也有走线间距很大或者过孔老是放不到位置,都是格点设置的问题

楼主:
看看你是不是设置了自动推挤功能!在这里设置!
引用 楼主:
是哦,怎么没想到呢

网友:
元件间距好象不能设置吧,看你布局的时候设的格点有多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