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埋空制作问题

楼主(2009-03-26):
我将别人做好的板子,生成焊盘库,打开后发现焊盘类型Tyep :Blind/buried为选中,而焊盘层只有END LAYER和SOLDERMASK_BOTTOM层有设定,其它都没有设定,请问各位大师这样设定对吗?是埋空吗?还是PCB档生成焊盘库时出错导致

网友:
我以前也在本论坛提过这个问题,可能是软件的BUG吧,其实不是埋孔,是表贴元件的焊盘而已。

楼主:
谢了,我用的是15.5,' P% f( w* p5 e/ ]% P
表贴元件焊盘制作一般在BEGIN LAYER ,SOLDERMASK_TOP和PASTEMASK_TOP中设定就可以了,但这个是在END LAYER和SOLDERMASK_BOTTOM层设定,他们有什么区别呀?请高工指导.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