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入网表到PCB中所需文件?

楼主(2009-03-26):
从capture生成网络表,导入到allegro PCB中,需要准备哪些文件?

在进入Allegro PCB中进行Place Manually时,Components by refdes、package symbols、mechanical symbols这些菜单下什么都没有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要把library勾上

楼主:
library勾上了,但是只有库元件,Placement List下的Components by refdes还是空的

网友:
那 你是不是网表没有导成功啊

楼主:
我在原理图里选用的Cadence-Allegro功能,(直接跳转到打开Allegro PCB界面),
在progress
netlisting the design
updating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过程中提示
error:
Netlist failed
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list log for details

楼主:
是因为缺失了什么步骤(比如什么文件之前要先准备好的,我没有做)导致的吗?
我的原理图是系统自带的,直接调出来,想试验它与PCB之间怎么链接的

网友:
看下session log,里面会有提示。

楼主:
看下session log,里面会有提示。
引用 网友A:

恩,提示以下信息:
#1 Error   [ALG0012] Property "PCB Footprint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3A: HALFADD, HALFADD (3.30, 2.20).

#13 Error   [ALG0012] Property "PCB Footprint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D: HALFADD, HALFADD (4.30, 1.80).
#14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
问题在于create a netlist之前,you must ensure that all the Allegro PCB Editor footprints are in path
怎样将Footprint in path呢?

网友:
怀疑库你都没有  路径也没设置

楼主:
怀疑库你都没有  路径也没设置
引用 网友B:

难道每画一次原理图,都得建一次footprint吗?
footprint和pads从哪里调入,怎么用原有的footprint将capture和Allegro PCB建立联系呢?

楼主:
每一次用到不同的器件,都得重做封装?
如果不重做,哪里能知道库里哪些pads有,哪些footprint和pads又没有呢

网友:
Error会有提示呀,出错的就代表你没有

网友:
每一次用到不同的器件,都得重做封装?
如果不重做,哪里能知道库里哪些pads有,哪些footprint和pads又没有呢
引用 网友C:

每种独立的footprint都要有独立的封装,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封装库,请用系统自带的元件库画图,那基本上只调用自带的封装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