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和地分配网络的轨道塌陷噪声

楼主(2009-03-26):
在通过电源和地路径的电流发生变化时,在电源路径和地路径的阻抗上将产生一个压降。这个压降就意味供给芯片的电压减小,可以看着是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压减小或塌陷。
但是怎么样能够减小这个噪声,难道就只有使电源路径和低路径的阻抗尽量小吗?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是这个阻抗尽量小?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呢???

网友:
将电源平面和地平面靠近。这样可以使的电源与地之间的阻抗非常小。

楼主:
通常在layout的时候,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就是挨着的啊!那靠近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在通过电源和地路径的电流发生变化时,在电源路径和地路径的阻抗上将产生一个压降。这个压降就意味供给芯片的电压减小,可以看着是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压减小或塌陷。
但是怎么样能够减小这个噪声,难道就只有使电源路 ...
引用 楼主:

append decoupling capacitor

楼主:
append decoupling capacitor
引用 网友A:
[/quote什么意思?
解释解释吧!]

网友:
在通过电源和地路径的电流发生变化时,在电源路径和地路径的阻抗上将产生一个压降。这个压降就意味供给芯片的电压减小,可以看着是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压减小或塌陷。
但是怎么样能够减小这个噪声,难道就只有使电源路 ...
引用 楼主:

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最好有实际经验,根据情况来逐个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,我的经验也很少,以下是我个人的总结!
增加旁路及去耦电容:
1、不同等级的电容稳压:Bulk电容为存在大量慢充放电电压的区域稳压,小电容提供少量快充放电区域的稳压
2、不同电容值的去耦电容:低频去耦、低ESL的高频去耦电容。去耦电容要紧靠IC与电源层及地层的连接部位。

过孔:
1、尽可能的少用过孔
2、如果必须用过孔,在过孔反焊盘不产生内电层开缝的情况下,过孔之间要紧挨着,以增加过孔间互感,从而减小电流回路总感抗

电源和地层的分布:
1、以增加层间固有电容的原则设计层叠方案,即产生低频去耦作用
2、减小层间谐振阻抗:减小层间距、增大ER、增大介质损耗

IC:
1、选用低自感的ic封装
2、少用IC插座
3、选用多电源管脚的IC

网友:
append decoupling capacitor
引用 网友A:
[/quote什么意思?
解释解释吧!]
引用 楼主:

研究下电容的阻抗特性比较有帮助
一般的EMC教程都有讲到,如
清华大学出版社 《电磁兼容原理及应用教程》第二版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总结的很好。。。
补充一点,少使用过孔不是绝对的。灵活的利用过孔的特性有时候可以减小电感。

楼主:
研究下电容的阻抗特性比较有帮助
一般的EMC教程都有讲到,如
清华大学出版社 《电磁兼容原理及应用教程》第二版
引用 网友A:

你有这本书的PDF吗?有的话能传上来吗?
谢谢

网友:
自己搜索一下吧,可以在线阅读,但是下载不了的。

网友(2012-01-11):
学习了。。 我感觉还要把路径尽量做大来减小这个压降,还有过孔可以多打,。这样寄生电感会小的。

网友(2012-05-28):
引用 网友B:
7# Vincent.M

总结的很好。。。

如何灵活的利用过孔的特性来减小电感呢?

网友:
  看似7L回答不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