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OM

楼主(2009-03-26):
你们公司有要求你们做顶层和底层的元件分开的BOM吗?想知道。

网友:
当然要啦,不然加工单位怎么区分

网友:
我们没有的哦  假如要的话怎么弄呢 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只打过顶层底层丝印图给贴片的。BOM通常就是一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新建两个PCB文件,然后用PCB Filter功能分别选出顶层和底层的元件,并复制粘贴到新建立的PCB中。对这两个文件出BOM。

网友:
只分插件和贴片两种

网友:
导出BOM时,有没有选项是layer的呢?哈,手头自己电脑上没有项目可以参考。有空看下

网友:
是可以的,我用的AD7.0软件实现的,99SE和DXP请大家自己参考。
1.在PCB环境下生成的BOM报告对话框里All Columns有Layer选项的(在原理图环境下生成的话要勾右下角位置的Include Parameters From PCB,在All Columns才会出现Layer选项;
2.在Excel Option框中的Template里不能使用默认的Excel模板(因为这个模板里没有Layer这一列,如果用这个模板生成的BOM还是不会有Layer列的),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带Layer列的模板,过程如下:
a.首先找到Protel安装目录,在目录下有Templates这个文件夹,我们的默认BOM模板就在这个里面(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用途的的模板了);
b.备份下原来的文档,然后在原来的文件里加一列Column=Layer就可以了。保存下!!
3.在Excel Option框中的Template点后面那个...的按钮,选择我们自己刚才做的模板就可以了。
看看报告里有没有Layer列了呢!!

我的PCB

网友:
PS:其实Excel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,搞好了,可以使我们的办公更加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