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16.0 pads2007

楼主(2009-03-26):
orcad16 画图  pads2007布板,中间传递的参数会不会出问题啊

网友(2009-06-15):
傳傳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放心使用,出错的概率为0.00000......1%,甚至更低,但肯定不如Cadence结合的一家族

网友:
没有问题

网友(2009-08-26):
問題就是orcad16中網絡名定義的太長或有空格時導到pads2007時網絡名會自動更改為X000X
但是實際不影響做板
注意空格用_代替就不會出現以上問題了--方便PADS中有時在網絡上加測試點不會找不到正確的網絡
以上為個人碰到的問題及個人觀點

网友:
严重同意楼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