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ORCAD中批量修改网络名

楼主(2009-03-26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我在orcad中有一个原理图的工程,有十几页的原理图,有一个网络名字是 VCC3V3_1,另一个是VCC3V3_2,我现在想把这两个网络都改为VCC3V3.请问如何能全部选定修改?
一个一个的改很麻烦,而且容易漏掉或者出错.

楼主:
没有人会吗?高手们呢?

网友:
点击选种原理图工程名,然后查找ctrl+F,输入VCC3V3_*,一个一个改~哈哈,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比较不容易漏``至于更简单的方法,我也不知道了!

网友(2010-03-18):
1. use ctrl+F
2. select signal
3. use ctrl+E to edit signal

网友(2011-05-16):
3楼的办法笨的可以。。。万里长征就差最后一步没踩上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使用16.3版的方法是: 在根目錄下做搜尋,做法如下方插圖。

网友(2011-07-01):
修改之前截圖錯誤,應該選 "Power-Symbols"

网友:
啊日发生的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