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单命名很乱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3-26):
1.在布线前准备进行电源层地层的划分的时候,结果准备高亮GND的时候发现这么多的GND:
GND  GND3, GND4,GND_1108 ...... 而我记得画原理图的时候就只是区分了AGND 和GND ,为什么这里多出这么多的GND类型?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吗?如何将这些合并到GND中去呢?

2  检查原理图的时候发现以前画芯片的原理图符号的时候,对一个芯片的多个GND 采用了GND1 ,GND2,GND3的命名,担心重名。那么,前面不知道哪里出现的这么多的GND的网络,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?

网友:
要修改线路,建PART时,PIN TYPE 选择POWER就可以统一使用GND了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GND3  GND 4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方法解决了,可是为什么会出现GND_1998 等等的。查看网单,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一个电阻或者电容接到了地的情况.那么这时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添加gnd的网络名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的原理图采用的是分层设计的,会不会跟这个有关?后面如GND_1190 中间的1190好像是个什么ID号,这是怎么回事?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还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在分层设计时,你是否将电源也通过端口连接?如果通过端口,就会是这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恩,好像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