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怎样修改PADS的快捷键

楼主(2009-03-26):
pads  layout 与 router中怎样修改他们的快捷键

楼主:
C:\MentorGraphics\2005PADS\SDD_HOME\Programs  有一个menufile.dat的文件,用右键点开打开方式,选记事本,打开后不要着急,不要误认为是空的,其实“好戏在后头”,点编辑/查找关键字Hatch,查到下面这些信息时,在Hatch_All 439   后面添加一个Alt+H,(最好是这样,如用Ctrl+H的话就会破坏本身软件的快捷键设置),改完后保存,退出。

网友:
2007可以直接在菜单中修改。

网友(2009-09-24):
2007怎样在菜单中直接修改:)

 3# jimm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