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bga种设置了area的约束,为什么对差分线没有影响,还需要在哪里设置[已解决]

楼主(2009-03-26):
在bga种设置了area的约束,为什么对差分线没有影响,还需要在哪里设置,弄了好久也没有弄出来,各位大侠帮帮忙吧,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constraint set 里还没有对差分对进行全面设置?

楼主:
是不是constraint set 里还没有对差分对进行全面设置?
引用 网友A:

帮帮看看我哪里设置有问题谢谢

网友:
那个neck gap 和 neck width 是第二线宽线距 连线到bga的是单击右键 会有个neck的选择。把第二线宽设置小点就可以了 。

楼主:
那个neck gap 和 neck width 是第二线宽线距 连线到bga的是单击右键 会有个neck的选择。把第二线宽设置小点就可以了 。
引用 网友B:

谢谢啊终于可以了,昨天郁闷了一天,非常感谢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..

网友:
但是我的不一样哦,设置之后用不用neckmode,线宽和线距都会有变化,奇怪了。我用的是15.5.1版本。

楼主:
但是我的不一样哦,设置之后用不用neckmode,线宽和线距都会有变化,奇怪了。我用的是15.5.1版本。
引用 网友C:

差分线也是吗,你是怎么设置的呀

网友:
两根很接近的黄线是clk的差分线,红色区域是设置的area 约束区,在那个边界,走线自己变了。你看看。

楼主:
你是怎么设置的呢(⊙o⊙)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