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打开library时出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6):
The following  libraries could not be open
Library
Check the library paths in your library list
请问高手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估计你是在LOGIC中打开PCB库,呵呵

楼主:
我怀疑是不是我的pads2007破解有问题,反正打开库文件可以编辑但不能保存

网友:
不能存在中文路径吧。楼主查看一下你吧库放在哪个路径下了。(不晓得对不对,楼主试一下。)

网友A:
可以是中文路径。

你的问题是在设计的过程中将库文件移了位置。

网友:
因为这个库已经不在你载入时的位置了,检查一下库的路径

楼主:
不是在logic在打开库,打开路径也没有中文,怀疑是不是安装是出了问题,或者是库文件位置不对。

网友(2013-09-24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是中文路径。

你的问题是在设计的过程中将库文件移了位置。

移了位置后,怎么样弄一下,就不提示这个了。谢谢!

网友:
修改路径,重新加载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