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0约束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6):
allegro16.0中,原来的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貌似都放到constraints manger中了,请问下
1原来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中set standard value里设置的全局值,比如line to line,line to pad等在16.0中怎么设置
2constraints area 怎么编辑在16.0中

网友:
1\  你打开 constraints manger 左边那栏的几项 随便点开看  就知道了
2\ 画铜皮在规则层Region  ,然后给它赋值, 这个规则可以在 constraints manger 里设置 Region

网友:
刚接触到allegro16.0现在只找到一本15.7的学习资料,很多东西看起来很吃力,特别是铺铜方面根本看不懂,高手们可不可以写点学习心得或者给点学习资料之内的帮帮我呀,将感谢万分!!

网友:
偶也刚学   拿个板画  遇到什么问题就去找方法才知道怎么弄的
偶觉得凭空是讲不出来的
多逛下论坛  看到别人提出问题了 然后自己想试着去解决  就可以了
这样有目标去找资料看书才记得牢 要不看到了  也许你用不到 看完也就容易忘记了
(就像用多SKILL,忘记菜单在哪里了一样的道理,而并不是你不会)
别人的问题  你没碰到 那也是你的问题  你也应该去找答案 多逛下就可以了
有时候很多偶都是在论坛上看到有问题 就自己去弄才知道的  有时候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哦

网友:
资料论坛上有很多  有时候是你用了软件把你需要的功能用出来的  而不是看资料看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