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的滤波电容问题?

楼主(2009-03-26):
请问做一个BGA板子
电源引脚很多
是不是一般要求每个电源引脚都要接一个滤波电容,或者是几个引脚接一个滤波电容?

如果有的电源引脚直接接到电源层,不接滤波电容可以吗?
谢谢

楼主:
接这些有什么一般的原则呀?

网友:
不可以不接,就近原则,越近越好,回路越短越好

楼主:
我看到过一个6层板实例
接的是0.1uF的电容
有66的3.3V的电源引脚
他大部分电源引脚接了0.1uF的电容
但是还有十多个电源引脚直接接到了电源层没有接0.1uF的电容

所以产生了这个疑问

楼主:
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是:
电容不一定要接在电源引脚上面
只要接在电源引脚附近就可以了

我觉得这样是对的

网友:
要确定供电电流流向,电源一定要先经过decoupling capacitor后接入IC POWER PIN,不然你的电容就没什么效果了
空间允许的话,一对VCC和GND就要用一个0.1uf电容,十对VCC和GND加一个10uf电容(可以选择钽电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