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啊,格点设置的越小是不是越好呢

楼主(2009-03-26):
格点设置的越小是不是越好呢,不怎么理解格点大小设置对整个PCB有什么影响。
谢谢大家了 ,我是一个菜鸟,刚学cadence

网友:
不是,一般画shape的格点是5,不然你会发现你修改shape外形会很痛苦,走线很密的时候格点改成1,摆件可能10,25都可以,视乎你板子的密度而言,个人观点,权当抛砖引玉,敬请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一般是根据需求来设置的 慢慢体会..嘿嘿 楼上说的很对..我一般也和你一样..

网友:
画的多了就知道了,慢慢来

网友:
要注意库元件的栅格和设计设计的栅格要设成一样或成倍数设置
如果差的比较大,画图的时候线走的不漂亮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论坛真好

网友:
一般根据你使用的最大线宽,选择;当然做不同的工作时选择也不同;不能千篇一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弱问线宽的大小和格点选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

网友:
个人感觉,只要你的constraint设置好了,DRC一直开着,格点小一点未必是坏事,至少在比较密的地方可以走线更精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