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发问,关于电源层的分割

楼主(2009-03-26):
大家好,第一次使用allegro这个软件,有个电源层,已经布线些部分了,现在想分割电源平面,但是怎么整也不对,看到有些书说布线前进行电源层的分割,不知道我这个有没有方法补救呀,请各位高手指教

楼主:
在线等大家指教,我都要急疯了,学校里用allegro的人很少,没地方问

网友:
你该不会把线走到电源平面了吧。如果不再一起,应该很容易的。不从在先后问题。

网友(2009-08-13):
最好在布线前进行电源层的分割,方便走线。走好线的分割要对线进行调整, 切割时不要把线割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