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SPB 和pads

楼主(2009-03-26):
请问 哪个工具布线更好。包括使用方便程度,在布线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,方便更是最大的追求

网友:
可用allegro吧!pads我是不习惯的,感觉操作不方便,我用的是expedition 2007.3 ,这个的使用觉得比allegro好,特别是布线的时候,allegro推线的时候线会变得歪歪扭扭的,不知道怎样设置,exp修线的效率高点

网友:
请问楼上只用Expedition PCB功能吗,Dxdesigner功能在expedition 2007.3里好像用不了啊,无效。

网友:
Dxdesigner完全可以用啊!!就是老是无缘无故的关掉,bug还是蛮多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