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arm底面可不可以走线

楼主(2009-03-26):
芯片ARM底面可不可以走线,还有phy下面

网友:
arm下面可以走线,不然你的fanout层岂不是少了一层。
phy是哪方面的?

网友:
芯片底下最好不要走线,那里线太密,每一根线都是会干扰别的线,也受别的线干扰。。。
phy是说的网口吧?通过网络变压器隔离后的电路中最好不要走线。
其实大多数情况下,走了线应该也没关系。呵呵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