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的郁闷问题 总线和支线命名

楼主(2009-03-26):
先命名总线为d[15:0],在放置总线分支的地方命名支线为d[15:8],然后总线的名字也随之改变。
半天都搞不定 大家帮忙看下吧

网友:
线画总线d[15:0],命名后然后画分支总线,然后把分支总线更名为d[15:8],没有问题啊!

楼主:
哦 没说清楚 是用bus ripper 总线分支和bus ripper连接处 命名时会出问题

网友:
l呵呵,我初学的,bus ripper 没有 用过,楼主可否帮忙解决一下我的问题,就是那个place symbol的问题,为什么我只能在part view中添加symbol,如果在symbol view中添加symbol就会在package的时候显示part number 错误!

网友:
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版本,我在07里没有找到bus ripper

楼主:
我也是新手 ,对于那个symbol的问题 ,你用的是那个版本,是dxdatabook么

我用的是05的ee,07的据说不很稳定 还是先学习下吧

网友:
我用的不是dxdatabook,我直接点的菜单栏里面的那个symbol就出来的一个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