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供给的5V不稳,需要转换为比较稳的5V电源。

楼主(2009-03-26):
各位大虾,本人最近接了一个项目。电路板上的电源是由电池供给的5V。由于电池有时不稳,需要在电路板上再把进来的5V电源处理一下,变成比较稳的5V电源,请指教!

网友:
用一个LDO不行吗?

网友:
加个5V稳压管

楼主:
even_zhou有用过5V到5V的LDO吗?

网友:
要看不稳的原因
1、个体之间差异
2、负载能力差
3、稳定性差

网友:
没听说过  电池供电电压不稳的。 负载合适的情况下,电池相当于一个大电容,不会有电压波动的。是否有其他原因?

楼主:
是电池的负载能力差导致电压不太稳。

网友:
我的考虑
1、如果负载相对电池是长期过载,那么通过电路修正过来效率不高,而且影响电池寿命,有可能还会损害电池
2、如果是短时出现的
   a负载要求高的话采用充电泵升压后低压差LDO降压稳定在5v
     b负载要求不高的话采用大电容+低电流稳压二极管(uA)
     c如果可以更改负载电源电压为更低级别
这个和电路设计要求本身相关性很大
不成熟的个人意见

网友:
可以考虑用个DC-DC模块,5V到5V的隔离输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没有用过,不过你可以根据LDO的原理自己做一个,很简单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根据LDO的原理是输入到输出需要一定压降的

网友:
多少伏的电池,5V是怎么得到的?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导!也曾考虑用DC-DC电源来实现,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5V到5V的隔离输出电源型号。
而且板上有mV级的小信号放大,最大增益160,担心用了DC-DC会产生噪声。

网友:
噪声不可避免,只能想办法降下来,选择合适的滤波电路可以实现的
或者对电源采用先升后降,在降压环节上滤出噪声

网友:
电池供电是不稳,因为电池会根据电池电流减小电压会有一定的减小.
1:如果电流不大,对温度要求不高情况可以采用.
2:如果电流大,要求效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可以DC-DC.

网友:
你先要考虑要用几V的电池, 是要升压还是要降压,还是要电池电压高的时候降到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再升.不过,都需要用DCDC. 其次, 要考虑LOADING有多重, 看看电池的放电曲线, 如果电池负担不起就必须换电池,但如果只是瞬间电流过大,可能需要多加一些电容才行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谢谢各位!
目前考虑用DC-DC隔离电源,ADUM5000。隔离输出最大电流100mA。由于电池只能提供最大50mA电流。电池做为隔离输入电源给单片机供电,隔离输出电源给模拟电路供电。

网友(2009-09-20):
既然用到稳压器的话就选择电压高点的电池啊 7.2V 6V 的都行 用个25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