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教:门电路输出数据带高频(500MHz)毛刺怎么去掉?谢谢!

楼主(2009-03-26):
RT,求教高手们!
现在想接个小电容拉到地上,或者接个小电阻当电感使,把高频滤掉,不过这样可能会影响数据的边沿。大家给支下招吧

网友:
这样应该可以的吧!不过这个电容值一定的选好。加上过后可以测信号能不能达到要求哦!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!
今天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,假设输出电阻是10欧的话,用10nf的小电容滤波效果还行,倒是电感不怎么好。接下来要实际焊下电路看看效果。
 2# even_zhou

网友(2009-08-09):
10nf对500M还是小电容?????

网友:
不是把500KHZ说成了500MHZ,就是把10PF说成了10nF

 4# sofei_ed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