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N2004安装问题,急,请各位大虾帮助。

楼主(2009-03-27):
安装的时候没有问题,但是打开DVE或者DA的时候会自动关闭,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。记得以前似乎遇到过类似问题,好像是字体的原因,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。
哪位大侠帮帮忙,挺急得,谢谢。
另外以前系统装过pads,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?
打开da显示了如下信息后就自动关闭了,请参照下图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环境变量冲突啊?、我装en2007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问题,把字体设置成功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,有几个模块打不开,打开en之前确保xserver已经打开了!实在不行就换个exceed看看!

网友(2022-04-01)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环境变量冲突啊?、我装en2007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问题,把字体设置成功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,有几个模 ...

方便分享一下EN2007安装的的和谐文件?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