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高频电路怎么样控制EMC,EMI呢 ?

楼主(2009-03-27):
DDR高频电路怎么样控制EMC,EMI呢 ?走线规则是什么?那些需要走差分先,那些需要走等长线的呢?

网友A:
    这个很关键,我一个同事最近就被DDR的EMI搞死掉了,120M主频,480M超标,走线都是等长线,而且时钟都是包地(当然地线上打了很多孔),想了很多办法都搞不定,目前怀疑是阻抗匹配出了问题!其他高手还有什么招,救救他吧!!

网友:
    如果能确定是DDR的问题话,首先要确定是不是,比如DDR降频,看EMI的谐波是否还是跟DDR的频率吻合。
    如果确定话,也可能不能确定。
DDR如果出现EMI的话,叫无规则EMI,就是总线EMI,频点复杂不好处理。不过比较简单的方法,就是看信号的过冲是否很大,过冲大,含有的谐波能量就大,容易产生辐射。最好信号线上串有电阻,用来抑制。如果上拉到VTT电源,VTT电源在pin处也需要下拉电容1nF.如果能给出一些测试信息大家可以帮你看看!

网友(2009-09-08):
    用機構解

网友:
    单单需要注意是没有用的,要看实际设计才能讲清楚
    我看过DDR2的布线中竟然有几条数据线线宽从0.075变到0.1MM
数据线为了等长绕了个弯(非蛇形布线)
    什么九七十八弯的走法都有
最厉害的竟然是这板子过了FCC的EMC
我吐血了

网友:
    单单需要注意是没有用的,要看实际设计才能讲清楚
    我看过DDR2的布线中竟然有几条数据线线宽从0.075变到0.1MM
    数据线为了等长绕了个弯(非蛇形布线)
    什么九七十八弯的走法都有
    最厉害的竟然是这板子过了FCC的EMC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这个很正常,特别是一些工控板的DDR都是这样布的

网友(2009-10-14):
    怎么不发一点东东上来看一下呢!那样才明白多了!

网友(2009-12-23):
    测试一下信号是否有串扰、过冲...

网友:
    注意總線阻抗匹配。
注意電源走線及去偶位置。
注意信號回流是否完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现在是什么结果?说出来大家学习下啊

网友(2010-02-19):
    数据线和时钟线上串排阻,可以调整emi

网友(2013-12-31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关键,我一个同事最近就被DDR的EMI搞死掉了,120M主频,480M超标,走线都是等长线,而且时钟都是包地 ...

上屏蔽罩

网友(2014-03-28):
    这方面还欠缺  还得好好跟大家学习

网友(2014-05-13):
    地址和数据线的参考平面是什么?

网友:
    可能是参考平面没处理好

网友(2015-03-13):
当原理图和layout都基本没有设计缺陷的时候,也许可以看看是不是 CPU内软件设置出了问题.这也是一大隐患.

网友:
欠缺需要学习

网友:
线走内层、表层铺地,打地过孔,时钟线串电阻!

网友:
不错的DDR3的layout指导,可以详细研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