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SE怎么转导出网络表?

楼主(2009-03-27):
protel 99SE怎么转导出网络表?我想导出来转到pads里面用,怎么弄呢?

网友:
没弄过,PADS好像使asc格式的网表,你导出asc格式文件试试。

网友:
可以在99SE里导入网络表,把器件布局好,再用PADS自带的转换程序转到PADS里。

网友:
99中导出网络表时,把protel改为pads ascII,导出两个网络表:XX.PRT,XX.NET,把这两个都改为.ASC,再导入PADS中,注意,PADS一定要建立和网络表一样的封装才可导入PADS中,不然……无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