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工具栏中的端口

楼主(2009-03-27):
   请教各位前辈.我在99SE画原理图时工具栏中的端口不能改变长短.是固定的.

拜托各位教我

  谢谢

网友:
哪个端口啊 不明白 工具栏的你要改来干吗呢

网友:
你要在工具栏上的功能区域的起始位置(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竖条分割区域)拖,才能拖的动。。

楼主:
是连线用的浮动工具箱中的第十个工具..它的长度始终60.不能改变长短.不知怎么办..
   求教各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