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耦电容滤波电容旁路电容有什么区别呀?

楼主(2009-03-27):
在网上看到的资料也不一样

还有芯片电源引脚处接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呀?

网友:
建议你上网查证,有很多关于此方面的资料。

还有芯片电源引脚处接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呀?
作用1.滤波  2.为芯片提供电源

楼主:
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
还是搞不清楚

网友:
去耦电容:主要是针对电源的。如果某个器件以一定的速度不停切换,则其消耗的电能也会跟着变换,那么就必须用到去耦电容。去耦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为器件的直流电源提供局部的能量来源,防止切换能量冲击灌入电源和地网络。去耦电容要放在器件电源引脚旁边。
旁路电容:主要针对器件。为来自器件外部的无用噪声提供一个“旁路”,将这些噪声转移到别处。旁路电容多用与滤波电路中。布局时要根据要求安排合理的位置。
滤波电容...好像没听说过这种叫法。
其实还有一种储能电容。储能电容也是针对器件的。用于维持恒定的直流电压和电流。这种电容一般值比较大。布局的位置也要根据要求去做。

芯片电源引脚处接的电容一般是去耦电容,也有可能是储能电容。

楼主:
关于滤波电容、去耦电容、旁路电容作用2007-11-28 18:15

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,用来滤除交流成分。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。
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,用来消除自激,使放大器稳定工作。
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,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。

1. 关于去耦电容蓄能作用的理解

1)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信号的干扰,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。
      而实际上,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,这是第二位的。你可以把总电源看作密云水库,我们大楼内的家家户户都需要供水,这时候,水不是直接来自于水库,那样距离太远了,等水过来,我们已经渴的不行了。实际水是来自于大楼顶上的水塔,水塔其实是一个buffer的作用。如果微观来看,高频器件在工作的时候,其电流是不连续的,而且频率很高,而器件VCC到总电源有一段距离,即便距离不长,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,阻抗Z=i*wL+R,线路的电感影响也会非常大,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,不能被及时供给。而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路板在高频器件VCC管脚处放置小电容的原因之一(在 VCC引脚上通常并联一个去耦电容,这样交流分量就从这个电容接地)。

2)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。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,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。

2. 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

      去耦:去除在器件切换时从高频器件进入到配电网络中的RF能量。去耦电容还可以为器件供局部化的DC电压源,它在减少跨板浪涌电流方面特别有用。
      旁路: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能量。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的部分,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(带宽受限)。

我们经常可以看到,在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着去耦电容,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: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;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,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;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。

      在电子电路中,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,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,称呼就不一样了。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,旁路(bypass)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,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,而去耦(decoupling)电容也称退耦电容,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。

3.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

     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,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,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,这就导致了大电容 的分布电感比较大(也叫等效串联电感,英文简称ESL)。大家知道,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,所以,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。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 相反,由于容量小,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(缩短了引线,就减小了ESL,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),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,这样小容量电 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,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,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。所以,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、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,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。常使用的小电容为 0.1uF的瓷片电容,当频率更高时,还可并联更小的电容,例如几pF,几百pF的。而在数字电路中,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.1uF的 电容到地(这个电容叫做退耦电容,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,越靠近芯片越好),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,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图

网友:
在实际中应用电容的叫法是多种多样的,但无论其怎么称呼。其原理是一模一样的,即利用交流信号呈现低阻抗的特性,这点可以通过电容的等效阻抗公式看出来:Xcap=1/2лfC,工作频率越高,电容值越大则电容阻抗越小。在电路中,如果电容起的主要作用是给交流信号提供低阻抗通路,就称为旁路电容;如果主要是为了增加电源和地的交流耦合,减小交流信号对电源的影响,就可称为去耦电容;如果用于滤波电路,那么又可称为滤波电容;除此之外,对于直流电压,电容器还可作为电路储能,利用充放电起到电池的作用。而实际情况中,往往电容的作用是多发方面的,有时一个电容可以起到很多的作用。

楼主:
在实际中应用电容的叫法是多种多样的,但无论其怎么称呼。其原理是一模一样的,即利用交流信号呈现低阻抗的特性,这点可以通过电容的等效阻抗公式看出来:Xcap=1/2лfC,工作频率越高,电容值越大则电容阻抗越小。在 ...
引用 网友A:

说的是
谢谢

网友:
7楼经典

网友:
大有收获呀,谢谢,看来处处有学问呀~!!!

网友:
学问大了

网友(2010-03-12):
这个解释已经很经典了。。。。赞

网友(2011-07-28):
7楼说的对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