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能说说线序调整方面的经验吗

楼主(2009-03-27):
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线序调整挺麻烦的,打了孔后老是要改来改去,
比如从BGA出来的LCD、CAMERA信号,线比较多,老是要搞得纵横交错,改了以后也比较难看,哪位指导下?

还有就是打孔区与走线区分开,我打孔老是打得乱七八糟,走线都是割裂的,以致空间利用率低,对于走线密的板子就会走不下

再有一个:我已经打了2-7的孔,现在在第8层走线,要打8-7的孔,但看不到7层上哪里已经有孔了,有办法吗?一般是怎么操作的呢?

问的是线序,结果又成三个问题了

网友:
记得一点:BGA跟flash,sdram是整板的一个核心小系统,要优化保证这里的走线和过孔最顺。

线序太乱主要是布局,布线前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,比如到LCD有多少根线,要往哪一层走线,往哪边走,自己心里要有个底。

有个小窍门,将BGA芯片的管脚图放大好几倍打印出来,然后提前规划一下各pin的功能分区,这样布线心里有点底,总好过漫无目的的拉线,过孔,像老母鸡一样,走到哪下到哪。

将第七层和第八层过孔设置不同的颜色

网友:
    “像老母鸡一样,走到哪下到哪”比喻很到位  o(∩_∩)o...哈哈

网友:
    确实啊,真的要在自己心中有个底,每部分做什么的

网友:
    经验之谈呀,赞一个

网友:
    记得一点:BGA跟flash,sdram是整板的一个核心小系统,要优化保证这里的走线和过孔最顺。

线序太乱主要是布局,布线前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,比如到LCD有多少根线,要往哪一层走线,往哪边走,自己心里要有个底。 ...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肯定是个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