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焊盘的大小

楼主(2009-03-27):
最近在几个论坛上找,都没有找到在做表贴元件的封装的时候,LAYOUT的焊盘比PDF上的焊盘在长度和宽度上大多少?有这样的标准吗?

网友:
做BGA焊盘时,焊盘只要做实际焊盘的80%就可以了.

网友:
可以参考一下IPC-SM-782A标准

网友:
http://www.PCBLibraries.com上面有标准,包括焊盘命名,焊盘尺寸,封装命名等,还有专门的软件可根据元器件尺寸自动计算焊盘封装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