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建元件时的管脚类型该怎么选择啊

楼主(2009-03-27):
如题,在创建元件时,在添加管脚的时候要求选择管脚的类型,有:三态管脚,双向管脚,输入,输出,开集电极输出管脚,开发射极输出管脚,无源器件管脚,电源和地管脚。请问该怎么使用,各用在什么元件的什么管脚上。

网友:
建库的时候看DATASHET定义
无DAYASHEET,自己能分清的就分别定义,分不清的搞POWER\GND分清楚,其他一律I/O

网友:
如果全部定义成passive可以么?这样定义有什么不好么?

网友:
我的除电源地以外都定义成双向的,反正到时候出板子的时候是一根线,它才不管你信号怎么走呢,这样也可以避免出网表的时候报错

网友:
我看一本书上写了,建议用passive,反正只要不做仿真只是layout的话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