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错误?

楼主(2009-03-27):
请论坛里的朋友看看我这是犯了什么错误了,郁闷死我了。

我就没搞懂,到底是哪里错了,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!!

网友:
你的ORCAD符号名称里面有非法字符"@"
要修改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但是这是磁珠的单位呀,就该这样写的,不然应该改成什么样子呀?
那C5N2又是怎么回事呀,弟42图的那个。

网友:
bead的符号不一定要命名称和他的value一致阿,就叫bead就可以阿
C5N2的ref重复了,所以提示你一个pin连接了两个不同的网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ref是指的什么呀,能直接告诉我改哪里吗,我对比了一下它和其他元件的属性定义发现没区别呀,版主指点指点呀!!

楼主:
哈哈,终于找出来错误是什么了,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画了几张图,然后里面有两个元件名字写成相同的了,就这么简单。哎,折腾了半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