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可以做长方形的孔吗

楼主(2009-03-27):
pads 可以做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孔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哪如果有长方形或正方形怎么办呢?

网友:
画个矩形的Board cut out

网友:
可以做椭圆长的、四方四楞的不可以。

网友:
开模应该可以

网友:
可以做椭圆的焊盘和过孔

网友:
可以做长方形的空,正方形的什么都行

网友:
可以用pour画一个,然后把这个pour定义在钻孔层上,再画个正方形的环形焊盘,搞定
哈哈哈哈哈哈。
不过没有这样复杂的VIA吧

网友:
CAM钻孔机用的都是圆的。像PCB的糟孔,都是过孔一个接一个的叠起来钻的。

  对于正方形的孔。他们不会用到钻只会锣出外形(正方形)。所以当你知道这些时。你还会去设计孔吗?
画个矩形的Board cut out  OR  LINE(ALL LAYER)

网友(2010-07-06):
如果是工艺孔,画个二维线就行,如果是焊盘,那就在做焊盘设置吧!最右下角有个Slot Parameters。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