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到底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3-27):
哪位大虾 帮忙解释一下,为什么GND会铺在信号线上?
  具体情况请见附件!

网友:
动态铜是否有打开,推一下线,或者看此处有无多余VOID.

楼主:
版主,我是这样做的,因为是双面板,所以在top层铺完铜后,我就把shape复制到bottom层,试了好几次都有问题,于是我在bottom层的时候就没有复制,而是重新铺铜,结果就好了。我就不知道我先前的操作问题出在哪里?难道allegro中不允许这样铺铜吗?

网友:
铺的是不是静态铜?

网友:
复制铜后对敷铜进行定义没有啊?就是是否连接到某个网络?

网友:
Allegro固有的问题,database有问题。run database check,如不能解决,修改shape的形状,或许能解决。

网友:
看看shape的网络名是什么,如果是复制的话有可能shape与线的网络是一样的!那就只能对shape重新命名了!

网友:
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dingtianlidi -4 恶意灌水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。我是铺完铜之后在上面加接地空的时候就会出这个错。我当时是铺完之后转成静态铜再加孔。
另外复制的时候勾选create dynamic shape和copy netname.
或者转成静态铜之后再转回动态...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有一根线有问题,只要动一根线就没事了。你把SHAPE向右移开,然后一点一点往左移,看看SHAPE到哪个位置会这样之后把周围的线都再拉拉,应该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应该是铜皮静态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