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 走線可否將45° 轉角修改為弧線?

楼主(2009-03-27):
最近看到同事用pads Layout在處理訊號走線,可以將 45° 轉角修改為弧線,請問 AD6 有此功能嗎?

网友:
肯定可以的,99SE都可以,用“,”和“.”还可以改变弧的大小

网友:
Protel是可以在走线模式下走出弧线的(按“Shift+空格”切换),弧的大小也可以改变(只适合在电气层,非电气层按“,”和“。”不管用)
! l1 T3 \: o% R! E' m但是Protel不可以批量把走好的45度线修改成圆弧状(PADS里好象叫倒角功能)。

网友:
Shift+空格就有很多种线的选择方式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