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请问怎么显示线长

楼主(2009-03-28):
我用show element的时候只显示当前那一小段的长度和信息,而不是显示整根线的信息,不知道还需要什么设置吗,请大家告诉我吧

楼主:
大家帮帮我吧,我看了以前的一些帖子,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决,在线等各位,我也继续查资料,谢谢你们了

网友:
在过滤器中选择net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实时显示布线长度,选择"setup" →“User Preference",弹出“User Preference Edit”对话框,在
"categories"中选择"Etch",确保“allegro_etch_length_on"被选择,单击“OK”,布线时设定好标签页就能实时显示线段长度了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的帮忙,终于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