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铺的一些小问题。。[已解决]

楼主(2009-03-28):
1采用动态铺铜,给电源铺铜的时候是先扇出,还是先铺铜
2布线时候,设置添加过孔在哪设置?
3双击添加过孔的时候,这个过孔是不是想打到哪层就打到哪层,和原来过孔的属性没关系?(我的意思说原来的过孔是盲孔还是埋孔,具体打到哪层?

网友:
1,都可以
2,

3,和VIA的属性有关系,如果你的VIA只定义1-2,那么选择1-2的VIA是不会打到其它层面的。

楼主:
谢谢deargds ,我用的16.0约束管理器不太一样,我的第二个问题我已经找到了。。
这几天一直在研究15.X约束管理器在16.0中怎么用,希望有个16.0用的熟的人总结下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