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怎么在方形焊盘某角弄出一个缺角?急!在线等!非常感谢!

楼主(2009-03-28):
pads layout 怎么在方形焊盘某角弄出一个缺角?急!在线等!非常感谢!

网友:
铜皮结合功能,

网友:
首先可以使用copper画一个多边形,估计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。
再使用楼上的朋友所说,使用associate功能就可以实现了。
不知是不是楼主想要的效果。
效果图如下:

网友:
似乎可以用copper ou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