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大伙请教个问题:如何从PowerPCB文件里提取导入前的网表?

楼主(2009-03-28):
因为设计平台的变化,而原来的原理图文件被破坏了,请问如何从Powerpcb生成的PCB文件中,提取里面的网表呢?我对这个软件不熟,不知可否,请大伙赐教。。:)

楼主:
请大伙给个建议吧。。

楼主:
呵呵,也不知道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。。
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请大伙从技术角度去思考问题吧。

网友:
提取网表?

LZ是想干吗?
引用 网友A:

动机不好是抄别人的板。PCB反抄原理图。

楼主:
大伙,友情支持一把吧。。

楼主:
你是说Allegro可以支持PADS的PCB文件?

网友:
直接将PADS文件导入就行了.

网友:
什么平台?

楼主:
想换个平台做新设计。。有什么招吗?谢谢

网友:
提取网表?

LZ是想干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