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中如何像allegro一样移动走线?

楼主(2009-03-28):
[fly]
allegro中移动走线时,总能以45度角调整。
而在dxp中,移动时,走线会变成各种角度,只能重新拉线、
请教高手 如何设置?
[/fly]

网友:
我很想知道楼主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,我在AD里是可以实现你说的移动走线而不改变角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