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l 如何对铺好的铜进行修剪,割铜呢?

楼主(2009-03-28):
protell 刚铺好的铜很粗糙,需要修整,
如何对铺好的铜进行修剪,割铜呢?

网友:
PROTEL对敷铜的操作不怎么好,需要手动重新敷。或者把铜打碎,但这样不太好。

网友A:
ad至少有4种方法可以修改覆铜。E/M/G.,还有p/y等都是修改,切割覆铜的专用快捷键

网友:
请问有谁知道在protel DXP 如何对铺好的铜进行修剪,割铜?

网友(2009-05-20):
99se行吗?
每次都要删除重新来过,麻烦

网友:
为什么一到关键的地方就没有人说话了呢???问题老是不能得到解决!!

网友:
99SE不行,前面的说的很清楚了

网友(2011-05-14):
99SE只能删掉重来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至少有4种方法可以修改覆铜。E/M/G.,还有p/y等都是修改,切割覆铜的专用快捷键

又学一招,谢谢。

网友(2011-06-18):
按“E”-->“MOVE”--->然后倒数第一个就可以对覆铜进行调整。

网友:
那样去移动修改的比得铺铜还要麻烦,建议还是删除重新来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