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!

楼主(2009-03-28):
1、 请问在orcad项目管理器中,如何把任意一页原理图删掉!!?请指点多谢!!

       2、在用ORCAD画好原理图之后,是否能进行元件的PCB封装 DRC检查。即如果没有给元件指定对应的PCB封装不能用DRC检查出来吗。一定要生成网络表才有错误报告吗?

网友:
1、 请问在ORCAD项目管理器中,如何把任意一页原理图删掉!!?请指点多谢!!
在目录中选择那一页,然后delete就可以了,不过一定要关掉那一页的显示窗口
2、在用ORCAD画好原理图之后,是否能进行元件的PCB封装 DRC检查。即如果没有给元件指定对应的PCB封装不能用DRC检查出来吗。一定要生成网络表才有错误报告吗?
这个直接在BOM表里面都能看出来的,有没有指定封装名称和你的原理图关系不大,只有Layout的时候才用到,所以到出网表的时候才需要知道

网友:
我正想知道呢?原来还是要在NET里面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