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底什么是回流?

楼主(2009-03-29):
到底什么叫回流啊?干嘛又跟电源有关系,又跟地有关系的?又干嘛把电源作为回流的时候,就要说镜像呢?我很不明白,谁可以告诉我?

网友:
你先想下市电的为什么有“零线和火线”
灯泡为什么会亮

网友:
怎么和电源有关呢?不是很明白?

网友:
怎么和电源有关呢?不是很明白?
引用 网友A:

论坛你是白逛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什么意思吗?你难道就是在说有意义的问题吗?
不知道就别瞎说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14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我明白,我的意思是所有信号都应该有一个回流路径,这里“fyq176017”不是说电源有关吗?
回流路径的选择主要还得看回流路径的阻抗。
我只是觉得不是那么特定的说是电源啦!

网友:
这个我明白,我的意思是所有信号都应该有一个回流路径,这里“fyq176017”不是说电源有关吗?
回流路径的选择主要还得看回流路径的阻抗。
我只是觉得不是那么特定的说是电源啦!
引用 网友A:
事实上在SI分析中,将电源和地的概念忘掉最好,取而代之的是信号路径与电流回流路径,这样分析问题会豁然开朗。这是很多SI经典书籍里的建议!

网友:
PI分析时再考虑电源问题

网友C:
这么想一下:

假设现在有一个信号线连接驱动器和接收器,输出电平1V,传输线50R特性阻抗,它的电长度(传播时延)为1纳秒.紧靠这个信号线下面是一个平面层,在时间t=0时刻,驱动输出一个高电平,这个信号以光速向接收端前进.问题来了:当驱动器翻转输出1V的时候,在这个信号到达负载的1ns的传播过程中,这个电流有多大,它的回路在哪?

直观上,电流必须是回路,电流也不可能累积.所以当驱动器输出电流的时候,这个电流一定是从驱动器的某个引脚输出,再通过有一条路径从这个驱动器的地引脚流回来.而且大小是可以知道的

先说电流的大小,在信号到达接收端(并被反射回源端)之前的输出电流保持为20mA,即1V/50R.这也就是特性阻抗的真实意义,即入(反)射电流与入(反)射电压的比值

既然驱动器输出了20mA电流,信号线的这一段只是这个回路的一半(类似二楼说的火线),电流回路的另一半,也就是回流路径(或者说零线)在哪呢?很明显,地平面就是这个电流回路的另一半.它的方向是与信号线上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,大小相等,其结果好比在平面以下产生了一个镜像电流,(与参考平面是电源层还是地层无关).这个回流最终还是要通过IC的地引脚(或者电源引脚)回到源端,形成真正的回路

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会产生20mA电流?它作了什么功没有?这个20mA的电场就用于在50R的传输线上建立1V电场,并且这个电场不断地沿信号线的方向前进,这个电场的移动的速度就是信号传播的速度.

这又引来了另一连串问题,电场一旦建起来并且达到稳态,这个电流是不是就没有了?电场从建立到稳定要多长时间?在不稳定的这段时间内,电流和电压如何变化?请参阅传输线方面的书

网友(2011-08-02):
回复 网友C:

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,我们不管是电源平面还是地平面。如果,一个片子有退偶电容,他下面最近的是电源平面,那么信号的回流是通过电源平面回流的,再通过退偶电容的VCC到GND,   如果下面最近的是地平面,那么是不是通过地平面直接到退偶电容的GND.

网友(2012-11-22):
    有点理解了,yangcanhui07这哥们分析的到位!!!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么想一下:

    假设现在有一个信号线连接驱动器和接收器,输出电平1V,传输线50R特性阻抗,它的电长度(传播时 ...

    受教了!

网友(2013-01-16):
引用 网友C:
这么想一下:

假设现在有一个信号线连接驱动器和接收器,输出电平1V,传输线50R特性阻抗,它的电长度(传播时 ...

解释的太通俗易懂啦,谢谢,不够能否继续讲后面的呢?嘿嘿,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想一下:

假设现在有一个信号线连接驱动器和接收器,输出电平1V,传输线50R特性阻抗,它的电长度(传播时 ...

你好!我看了还是有点疑问,一根50欧姆的信号连接线,为什么电流走到接收端,才从参考平面构成回路呢?一出来或者到传输线的一半时就没有反射电流吗?还请高人回答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