拐角处的小框

楼主(2009-03-29):
在拐角处怎么会有方框?怎么消除?
谢谢!

网友:
在PREFERENCE参数对话框里,把ROUTING标签里的PREFERENCES里的SHOW TRACKS关掉,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这个框有或没有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没有影响吧,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有这个框

网友:
可能是两段线的中心没有连上,从新拉一下线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!
还有一个小问题:有的连线在缩小一定程度后,发现这些线不是直的,好像有拐角,但是放大后就看不出来了。
这个怎么解决?

网友:
这个完全是显示效果的原因,不用管!

网友:
都说的很好

网友:
    不用管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