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各位抛个大难题,看谁能解!!

楼主(2009-03-29):
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啊,何解??

在付上原理图截图 ,让大家看清楚点。

网友:
C5N2元件标号重复了。

网友:
先看一下DRC啊

ps:把C5N2删掉再加个新的电容不就完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看了它的一些属性和其他的元件没有区别呀,我真不知道哪里有错了,朋友指点指点,该怎么改呀。如果我把这个元件删掉就没错了,但是就算从库里面从新调一个元件出来还是照样报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。

楼主:
终于找到原因了,只是因为我画的几张图里面有两个元件名字是一样的,折腾我几天了,原来是自己粗心导致的,真不应该呀。

网友:
终于找到原因了,只是因为我画的几张图里面有两个元件名字是一样的,折腾我几天了,原来是自己粗心导致的,真不应该呀。
引用 网友C:

前几楼的朋友早就告诉你答案了,你怎么就不信呢,非要自己瞎琢磨。

网友:
其实自己琢磨也没什么不好,至少印象会比较深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