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建立Spice模型??

楼主(2009-03-29):
我在做高亮度LED的仿真。高亮度LED的正向压降比普通的二极管高的多(3V左右),我试过新建Diode类型,输入几组离散的I-V值,但它提取出的结果很差。

    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?如只利用I-V特性,而无特定器件约束,建立可用于仿真的Spice模型?

    恳请高手帮忙!

网友(2009-06-12):
我不会,不知道是不是需要datasheet?

网友A:
没有试过自己看DATASHEET输入数据,这里应该有一份文档的,你自己找找

网友(2015-05-20)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试过自己看DATASHEET输入数据,这里应该有一份文档的,你自己找找

在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电容和电感?又或者是怎样才能做出来??急求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