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.3 中怎么没有 HyperLynx等工具了呢?

楼主(2009-03-29):
我装的EE2007.3,怎么没有HyperLynx等工具了呢?

网友:
我的一样,都显示无法定位到什么动态链接库上,DxDesigner也一样的显示,不知道原因。。

网友:
好像是被icx取代了吧!以前的2005两个都有,2005也有dc和dx,现在的2007是没得选了!只有dx和icx

网友:
需要另外装的

网友(2009-06-07):
作为插件,另外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