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令人很无语的hyperlynx调用hspice功能

楼主(2009-03-29):
用hyperlynx生成的hspice netlist直接利用hspice仿真就可以实现。

而利用hyperlynx的调用hspice仿真的方式就一直报错

哪位有利用hyperlynx调用hspice实现过???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复,我也很想知道楼主提到的问题

网友(2009-04-29):
usb link那个例子我也试过了,用hsipice的确可以很好的仿真hyperlynx生成的sp文件,结果也很对。
按照7.0的手册中的有关hspice的设置,spice模型也对应好了,管脚也设置了。还是不对。
做了一遍,错误和楼主的一样。

网友(2009-09-02):
我用过,目前还在用,问题会有,建议把拓扑简单化,最好是把整体的链路综合到一个S参数里面,反正问题肯定很多。

网友(2009-12-02):
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,不知道lz现在解决没有,可否把解决方法共享一下?

网友:
用过,建议对着.lis文件一个个查

网友:
同意 LS,先看一下 .lis 文件,會看出問題的地方,再設法解決。
我用起來沒有問題。

网友:
谢谢6、7楼的指点!

网友(2010-01-28):
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有没有大侠帮忙解决下。我按照他提示的错误检查过,可是他提示说未定义的地方定义过了。头疼中.....

网友(2010-05-12):
可否提供网表和模型给我,我可以帮你看看。
Shark4685@yahoo.com.cn

网友(2010-11-29):
    我曾经成功过也失败过很多次,主要原因就是库文件不完整,节点未定义。

网友(2011-12-29):
    求给一个使用Hyperlynx导出.SP 文件   再用hspice仿真的例子!
   我刚学这个软件 ,我选了一条线,然后export一个sp文件  但是用hspice不可以仿真啊

网友(2013-10-21):
    我也在试:
**error**  Definition of model/subckt "dflop_xlnx"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
      "x2.xtx.xdffp".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/subckt name.”

网友(2014-07-09):
我现在的做法是,生成个网表再回到hspice跑,结果和hyperlynx类似,再用sigwave看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