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扰问题~~~~

楼主(2009-03-30):
想问一下,2根并行的信号线,当频率达到多少时就会有明显的串扰?????

网友:
帮你转到SI专区。

网友:
Kf=-l/2(Lm/Z0-CmZ0),正方串扰;Kb=l/4tpd(Lm/Z0+CmZ0),反向串扰;Lm,Cm--单位线长的互感,互容;Z0特性阻抗;l线长;tpd传输延长时间。

楼主:
呵呵,开始放错地方了,谢谢斑主,也谢谢even_zhou 的回答,不过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串扰的产生主要和信号频率以及两根线的间距有关系,如果距离足够近,则只要是交流信号就有会产生串扰。
一般情况下,如果一个信号的频率达不超过50M,则其对一倍线宽以外的信号线产生的串扰很小。如果频率超过了50M,则要遵循3W原则,这样便可以减小70%左右的串扰。如果线间距达到10倍线宽,则串扰可以减小98%。所以一般情况下,强干扰源(如时钟)和敏感信号(如模拟信号)都要和其他线保持2倍以上的线间距。

网友:
请问什么叫时钟

网友:
这里讨论的是串扰问题,所以我说的是时钟走线

网友:
应该和间距有关把
如果是周期信号串扰会比较厉害

网友:
串扰分为前向串扰和后项串扰,前向串扰由电容性耦合产生,而后向串扰由电感性和电容性耦合共同产生。
串扰主要与2线之间的耦合系数和主动线上的信号变化速率有关。所以如果要减小串扰,那我们要是信号变化速度减慢或者增加两线之间距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