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出的负片,用CAM350检查的疑惑。

楼主(2009-03-30):
大家好!我们的板子都是4层的,GND和VCC都是负片出的GERBER,在CAM350为什么看不到花焊盘?谢谢啦!

网友:
检查一下artwork里有没有设置花焊盘。如果没有设置,或者如果焊盘没有做Thermal pad 的话,应该也是不会出现的。

网友:
artwork时是不是勾选了Full contact thermal-relefs. 或者使用了6X00格式。

楼主:
使用的是RX600出的Gerber。

网友:
可以使用RS274X出,6X00需要在CAM中手工添加FLASH。

网友:
传个图片看看呀,不能总是猜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