绘制两块相似板子,如何使用它们之间一些重复的东西?

楼主(2009-03-30):
在绘制两块相似板子的PCB时,如何使用它们之间一些重复的东西呢?这些东西可以包括板框,孔位。
现在是这样,板框形状较为复杂,孔的位置也是太多。每次画一样的东西很烦,我知道一定是我还没有找到好的重复使用的方法。问一下大家,可不可以重复使用一块板子中的板框和孔?(注意,是结合在一起的,我要孔的位置也跟着板框。)单个的重复使用很简单,只要SAVE LIB,然后调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copy就行了。

楼主:
恩?没人知道么?

楼主:
2# jimmy 这么简单,谢谢。我试了一下,不能同时选中。

网友:
在只有板框和孔时保存一下,到用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copy.

FILTER选择Board outline和compoent,然后COPY

在新板打开ECO模式,直接粘贴进来就行了。

楼主:
6# jimmy 可以了,太好了哈哈,以后方便多了。谢谢!

网友:
好简单哟..

网友:
    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    可以copy.

FILTER选择Board outline和compoent,然后COPY

    在新板打开ECO模式,直接粘贴进来就行了。
引用 网友A:

我相信你是中国最出色的PCB设计师之一,我顶!

网友:
    我装的pads2007.4没有component这个选项

网友:
    我直接选parts还有glued parts以及Brd.outline发现不能复制Brd.outline

楼主:
还要选择Edges

网友(2009-12-24):
复制后 元件标号不一样怎么办,是一个一个改吗?

网友:
还不如用cad画好再导进去比较安全

网友:
复制一份  把需要的留下 不用的删掉不就行了

网友:
我直接选parts还有glued parts以及Brd.outline发现不能复制Brd.outline
引用 网友B:

    可能你的版本不行07的就可以

网友:
如果用的是2007只要选中了这几项再用ctrl+A就行了 不过如果要COPY到另一张PCB上一定要打开工程模式

网友:
怎么我试了一下不行的?在ECO的模式下还要选择那种的ECO么?请指教